关于电源

楼主(2007-05-24):
    Sipex公司的LDO芯片,比如SPX1117资料上写着“0.8A稳定输出电流”,这个地方我有疑问,我觉得LDO的电流与负载有关系吧,加入1117接的是单片机,难到它的输出电流还是那么800mA 吗?请各位大侠指教^_^

网友A:
这是保证品质的极限参数

负载不那么大,电流当然就小了。

楼主:
负载不那么大,电流当然就小了。

"负载不那么大,电流当然就小了。",我没用这个接单片机,我只是假设。另外,我觉得1117资料应该这样“最大0.8A稳定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