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接收距离远,发射距离很近

楼主(2007-05-24):
一对cc2500模块,一个方向传输距离远,另一方向距离很近,也就MCU不同,不知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跟MCU无关

二者的EMC品质或天线匹配电路/天线增益不同所致。

楼主:
主要是天线问题吗?

RF电路一样,PCB布局一样,就是天线稍微窄了0.4mm(2mm的),难道差那么多?我是重新作板了,但是不敢确定,请教高手!

网友B:
重新抄板了

可惜这个板不是别的板,照猫画虎就能用,嘿嘿
PCB天线如果抄抄就能用
那做天线的都不用吃饭了

网友A:
这种东西没必要抄,抄了都未必能便宜

试问,再抄你能做到10元吗?

网友B:
chunyang老大

你就只赚pcb和器件的钱
人家一样都想只买几个,然后照着做
嘿嘿
现在的小公司都这样

楼主:
一块板子由于做板时,把靠近板边的天线部分切调了一部分

还有是不是电容等的尺寸用0402比0603性能好很多?

网友C:
CC2500的天线比较关键
在设备齐全及能熟练使用的情况下,重复打3-5次PCB才搞好天线是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