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硬件高手吗?请教千兆网怎么和单片机或arm通讯??

楼主(2007-05-25):
如题,经理让我搞个数据采集系统,要和千兆网进行通讯,千兆网芯片的速度单片机跟不上吧?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千兆

网也是兼容10M/100M的。关键是你的系统通讯量大不大,如果太大,必须选高速的ARM,或者集成MAC的。

网友B:
MCU系统的传输带宽10M以太网都绰绰有余

用千兆以太网和用10M以太网在此完全没有区别,接口的方法也相同,有成品模块可以选用,也可用自带以太网接口的MCU,ARM在此确实有优势。

网友C:
现在很多公司有带1G MAC的ARM9了

但数据采样是什么信号啊,不会是视频吧,怎么需要怎么大的数据量啊?

网友D:
哦?楼上不妨推荐两款

谢谢!

楼主:
谢谢

 现在很多公司有带1G MAC的ARM9了

但数据采样是什么信号啊,不会是视频吧,怎么需要怎么大的数据量啊?

---------------------------------------------------------
感谢楼上的前辈们精彩回贴!!
可能就是采集视频信号,那又怎么样呢,说明数据量大?
能给推荐两款控制芯片吗?
如果用arm还要移植操作系统吗?

楼主:
没人回呀

顶一下!!

网友E:
芯片推荐

  常规的网络和单片机的通信连接,可以用相应的网络控制芯片设计一个单片机来实现,但是你的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能不能告诉下我你做的系统的具体情况,和采用的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