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3400杂讯大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25):
最近试了两家公司生产RX3400模块效果都不如人意,输出的杂讯都非常大,而且时好时坏,尤其放上DVD或机顶盒上面更不稳定,经常接收到失真的数据???
如何才能使RX3400接收更稳定??请指教!!!

网友A:
没有办法,这是RX3400芯片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换用更高端的模块吧,比如Cy系列无论怎么干扰也不会自己向外输出杂讯。

楼主:
你的意思是改为FSK的模块么?

但价格是个问题,是否有同一个价格水平的模块?
如果我把RX3400空闲状态下改为输出为高,是否会更稳定??

网友B:
太多人想在DVD和机顶盒上用RF遥控器了

嘿嘿
还是用高端的片子吧
没那么多既便宜有好的东西

网友A:
改了也没用,Himark的芯片在结构原理上就势必存在这个问题

虽然有办法改善,但不能根除。便宜没有好货,这个价格下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

楼主:
有办法改善??

chunyang兄说了一半又不说了,真吊我胃口啊,是否可以直说??现在这个项目很急啊,..我邮箱:hellojxs@163.com
再问一下,TDA5200模块这否会比RX3400更强??

楼主:
速率一定要求2K么

再问一下,我用的程序高电平最大9ms,最小200us,这样符不符合RX3400的速率要求??

网友A:
你看看3400的器件手册吧

    3400的输出级是比较器结构,理论上选择合理的偏置可以使静态输出(本底噪声输出)稳定在一个固定值上(0或1)。但问题是,只有在无外界干扰源或外界干扰源足够弱时,这一招才有效,一旦外界存在一定强度以上的干扰源,不论其辐射性质如何,接收机均会认为有信号进入而产生解调输出,如此,有杂波是必然的,你就不要存在什么幻想了,理论上已非常清楚的指明了这一点。

楼主:
加屏蔽如何??天线是否有要求?

谢谢chunyang兄详解..
那么TDA5200的模块如何,供应商说会比RX3400更好,但它也是ASK模块,空闲输出为高,同样也有杂讯???
这方面的模块应该如何取舍呢,我只要求有障碍的情况下20米范围内能正常传输,不掉数据?

谢谢!!!

网友A:
加屏蔽也无用,天线会接收干扰信号的

5200强于3400,但本质上没有差别,做遥控器,你还应考虑低功耗问题和临近干扰问题。

楼主:
是的,前辈说的没错

楼主:
再帮个小忙!!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放上DVD上有干扰!!头痛啊..
前辈也有做CY系列的模块,是否可发点资料给我,最好有参考价格!!
说不定是宗大买卖哦~~呵呵
有没有低价的ASK方案的?
邮箱:helllojxs@163.com

楼主:
晕倒!

邮箱都打错了
应该是:hellojxs@163.com
Sorry!!!

网友A:
呵呵,已经猜到了

网友C(2007-06-27):
认真阅读手册

RX3400可以做到在没有DATA输入时,HI,LOW,NOISE三种 方式。

楼主:
是有这三种接法!

但是那种最好呢?
电阻电容应如何取值才能使感度最好呢?
请指教!

楼主:
大哥,又做广告啊,我很怕被骗的波~

什么IC,性能指标啊,给资料看一下
上面有我的邮箱
~呵呵~

网友D(2011-06-25):
RX3400是停产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