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NA和混频芯片

楼主(2007-05-25):
请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常用的LNA和混频芯片,或者它们集成在一齐的芯片,新手,不知从何而起啊,谢谢

网友A:
要看频率了

没有约束条件就没有答案,新手,要先学会提问题。

楼主:
0.5到2或3G的吧

0.5到2或3G的吧,反正我的条件不苛刻。

网友A:
去ADI的官方网站上去看看吧

网友B(2014-01-18):
引用 网友A:

斑竹你好,我查了几款ADI的混频芯片,datasheet里给出的评估板电路外围连接挺复杂(对于我),想知道按照datasheet搭出来的电路一般好用么?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你好,我查了几款ADI的混频芯片,datasheet里给出的评估板电路外围连接挺复杂(对于我),想知道按照 ...

如果你能保证再现器件手册中的电路并正确选用元件和焊接等,当然可以。

网友B(2014-02-18):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保证再现器件手册中的电路并正确选用元件和焊接等,当然可以。 ...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