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1-06):
我在写一个串口通讯程序遇到些问题:
    由于原来的系统是其他人写的,我要在上面加上上位机的通讯程序,但是原来系统在由51组成,采用串口方式3有9位数据位通讯,而上位机的pc没法设置9个数据位。我就把上位机设置成8位,这样pc机可以接收到下位机发出的消息,而下位机无法接收到pc机发出的消息。如果把下为机的通讯也改成8位就正常。
    请问有没有办法不该动下位机设置,实现通讯?

网友A:
上位机可以改成9位

楼主:
上位机改成9位,提示“无效属性值”

我用的是VC,在程序里面我也没有让他输出“无效属性值”的提示。进去跟踪可能是漏过了,也没有看见。

网友B:
PC是支持9位数据模式的

具体设置要看看编程语言的书,VC是可以的,有人用VC写过串口调试软件,支持9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