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天线

楼主(2007-01-07):
    chunyang大哥板子上的天线,方向和板子平行. 我用过868MHz的天线,底座和433MHz天线的底座不一样,接口朝上,结果天线就和板子垂直了.我想这样天线发射的电磁波是不是对板子的干扰比较大?不知道868M和433M天线的底座能不能互换呢?具体没用过,不清楚 ^_^

网友A:
没有关系

天线座可以互换

网友B:
二者确实关系不大

干扰要靠EMC设计来保证品质,天线引出的方式则可以多种多样,我签名档照片中的模块所用的SMA插座是弯头的,当然也有直的,可以互换,直的比弯的便宜。

楼主:
干扰源是天线还是功率放大器芯片本身?

射频PCB板上的大功率干扰源,是天线还是功率放大器芯片本身呢?

网友B:
不能简单那么认为

对外部的干扰主要来自射频信号,内部的干扰则是系统EMC设计的问题。

楼主:
就功率放大芯片和天线而论

    暂不论内部干扰,假定我的板子的外形是chunyang大哥签名档照片中的模块外形;但是试验板的面积是10cm*10cm左右;如果天线发射的电磁波是一个重要的干扰源(也许功率还有点大,比如几百毫瓦),那么不同的天线摆放方向对板子的干扰,也许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还是迷迷糊糊,射频信号的干扰,到底是指天线发出的无线电波的干扰,还是从射频芯片流向天线的高频电流信号产生的干扰呢?我基本功不扎实哈,chunyang大哥指导一下^_^

网友B:
电路级间耦合和通过电源、地回路的串扰回比天线辐射强烈

如果天线摆放方向都会明显影响系统,只能说系统的EMC特性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