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RFID标签

楼主(2007-01-07):
广州有做的吗?要求和读卡器配合作用距离在2米-20米之间可调,读卡模块可以嵌入,体积尽量小。

网友A:
这要看“标签”的要求

触发方式和功耗要求是什么?

网友B:
受功耗、通信灵敏度限制的

楼主:
回chunyang: 标签是有源的

触发没有什么特定方式,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功耗当然是希望尽量低,因为标签和读卡都使电池供电。

网友C:
具体要求如何

频率,标签大小,标签要求成本,使用期限,你那个要求太笼统,无源的有可能做得到

网友A:
无源的无法满足距离要求

楼主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具体应用。

网友C:
看掉"可调"两字

无源无法满足可调的要求

网友D:
无源的如何20米?

楼上说说

网友C:
他写的是2-20M

2M肯定可以,再远一点也有可能,我的理解是他提出是远距离的就行,现在有人就有人在卖这种无源卡读卡器功率加强天线,

网友A:
无源的RFID采取特殊办法可以延伸到10米左右,再远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大家探讨

我这个可以算是一种微区域定位系统,感应范围可以大致设定,说的再死点可以划定为2米、5米、10米三种,阅读器是移动的,进入标签的附近这个范围时就能感应到标签得到ID。有源无源都行,只要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就行。当然阅读器有体积限制,是手持的嘛,不能很大,还有就是阅读器这边的供电只有3.3V。

不知道Chunyang说的无源采取特殊办法可以到10米是什么办法,我之前咨询过一些人,说无源的很难做到。

楼主:
TO: tqdyx

对你说的无源卡读卡器功率加强天线比较有兴趣,不过不知道这个天线是啥样的,是不是很大?

网友A:
主要在天线上下功夫

体积很大,激励也得很强,使用限制较大,很少有场合能够接受,而且中间不得有阻隔。远距时,有源方案在多数情况下易于实施,但受限条件是触发方式,如果实现真正的类似无源RF ID的工作模式,功耗就成了严重问题。

网友C:
是这样的

主要是125K的,其它的可能有,天线比较大,里面是由铁一类的东西,我只用过1M的,但据说有十米的,不过距离不可调,

网友C:
有源的的确比较好实现

也有现有的产品在卖,我感觉你那个2M,5M,10M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值,几个月前我做过相关测试,因为有功耗,标签的使用期限要考虑,体积因为有电池也要考虑

楼主:
to chunyang

对你的Cy2192T单发、Cy2196R单收产品比较有兴趣,不知道能否用你这个系统实现有源RFID,能否给些资料看看,请发到et_cyber@163.com 并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A:
要看触发方式

本身只能实现定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