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通讯

楼主(2007-01-10):
请问两台电话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是通过交换机直接连在一起经过电源供电通信的吗?还是怎么连接在一切的呢?

网友A:
你最好去书店找本程控交换机的书看看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大致过程:话机-交换机用户接口-量化-按话路路由传输至受话方用户交换机-DA-交换机用户接口-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