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地址的疑问

楼主(2007-01-17):
第一次看相关资料,请问modbus在RTU格式下没有帧头怎么识别一帧数据的开始呢?

网友A:
帧头表示地址

我做modbus的时候是先接受完8个数据,然后判断第一个数据是否和本机地址符合。符合就继续,否则删除该帧。

楼主:
谢谢

我有疑问的是在没有地址不是固定的情况下,怎么样识别它是一帧数据的头呢?

网友B:
总线静默

总线上必须有当前波特率下的三个半字符时间的静默,以此为头,通讯时同一帧字符间的时间间隔不能大于1.5个当前波特率下的字符时间的间隔,认真读一下MODBUS文档,网上可以搜到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