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完整的RS422总线信号的定义,请告知

楼主(2007-01-19):
有谁知道RS422总线的完整的接口定义,多谢了!!!!

网友A:
你问的是422通信芯片的引脚定义么?

楼主:
我不是想要四线制的

我想做一个并口转RS422的接口卡,想知道完整的RS422定义,不是四线制的,

网友B:
作为单向通讯,它是有两线制的

网友B:
而且,将它理解成4线制,不如就认为只是2线制

所谓的4线制不过2个2线制RS-422

网友C:
并口转RS422?

为何不用串口?

网友C:
422可以理解为双路单向的485

做并口转换的话最好用一MCU做中间载体,也好利用并口的位宽。

网友B:
这东西是和485一样只定义电气特性不定义那么多吧?

网友B:
xwj给的链接中,下面的话有误

图8所示为实际应用中常见
的一些错误连接方式(a,c,e)和正确的连接方式(b,d,f)。a,c,e这三种网络连接尽
管不正确,在短距离、低速率仍可能正常工作,但随着通信距离的延长或通信速率的提高,
其不良影响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信号在各支路末端反射后与原信号叠加,会造成信号
质量下降。
---正确应为---
图8所示为实际应用中常见
的一些错误连接方式(a,c,b)和正确的连接方式(e,d,f)。a,c,b这三种网络连接尽
管不正确,在短距离、低速率仍可能正常工作,但随着通信距离的延长或通信速率的提高,
其不良影响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信号在各支路末端反射后与原信号叠加,会造成信号
质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