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可以转USB接口吗

楼主(2007-01-27):
我的设备是RS232的,因很容易把电脑的COM接口烧坏,请教各位有好的办法可以转到USB上吗?谢谢!!!

网友A:
用USB-串口的桥片即可

也有大把成品卖,不是做原始设计没必要自己做。

楼主:
串口232转USB有成品的吗?

我的设备是测试设备,COM接口的,如转USB的话要怎样转?有这样的成品产品买吗?

网友B:
市场上多的是,买个USB转232的就可以了。20多元吧。

网友C:
RS232接口可以转USB接口

RS232接口可以转USB接口,市场上有成品买,20~30元,带有驱动程序的

网友D:
有很多的啊

网友E(2008-07-25):
我有成型产品

可连接的PLC及人机如下:
三菱 FX 系列            SC-09                         FXGP/WIN V1.0 、 GPP V4.0 、 GX-Develope
三菱 A 系列              SC-09                         GPP V4.0 、 GX Developer
富士 N 系列              NN-CNV3                  Flex V1.0
松下FP0/FP1/FP3        AFP8550/AFC8513                  FPSOFT V1.1
欧姆龙全系列 PLC       FS-CIF02 和 XW2Z-200S         CX-Programmer V1.2
西门子 ** !         PC-CABLE  **!                  Soft V4.0
西门子 S7-200             PC/PPI                                   STEP7  Micro/WIN V4.0
西门子 S7-300            PC/MPI                                   STEP7 V5.3
GE 90-30 系列 PLC     IC690ACC901                         CIMPLICITY ME V5.0
台达 DVP 系列 PLC      DVPACAB230                        WPLSoft V2.03
施耐德 PLC                 TSXPCU1030                         UNI-TELWAY V1.6
ProFace人机                 GPW-CB02                           GP-Pro/PBIII 7.1
HITECH人机                    PC-HITECH                       ADP6.11
WeniView人机             PC-MT500                           EasyBuilder 500 V2.7.1 等等(理论上可涵盖任何232/485串口的转换)
该产品可个性化定值产品信息,突破普通转换头只显示com口的局限,有以下4大优势:
1、提升客户形象;
2、坚定客户产品品质;
3、使客户专注于核心业务开发;
4、减少客户研发周期;
有兴趣请来信索取文档。批量订货价格可议。
010-88569296 13717963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