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收发头的代换

楼主(2007-01-27):
本人维修一块日本十年前生产的数控机床的电路板时,怀疑上面的光纤收发头损坏,现找不到相同的配件更换。这光纤一头接总控制板,一头接手头上这一块板,我想把两头的光纤头都换掉,不知可行否?光纤头是用的5V电压,有5个引脚,其中三个电源脚,一个数据收,一个数据发。

网友A:
电气规格相同即可替代

但如果机械结构不同,安装可能是个麻烦,而且光纤可能需要更换(接口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