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以太网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7-01-28):
有哪位大侠知道单片机与以太网怎么连接呢?这事一直困扰我,希望知道朋友能给我解释下.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要通过网络芯片或采用自带网口的MCU

前者最常见的是用8019网络芯片,后者也有很多选择,ARM是其中的主流。

楼主:
其中的协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协议是TCP/IP

这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没有足够相关技能的话,建议购买成品模块或采用带协议栈的嵌入式OS,这样可避开协议方面的障碍。

楼主:
关键是要协议是TCP/IP

应该怎么解决协议是TCP/IP?

网友A:
前面已经讲过解决的办法

有现成的接口模块,串口转以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