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音检测是不是只有音识别一种方**

楼主(2007-01-29):
  有没有像来电显示那样,有特定的数据或格式说明现在忙音或回铃音

网友A:
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仅此一招,别无他法。

识别频率和通断比。

网友C:
关于电话信号音识别的老贴从贴一下了

电话信号音也叫进程音,虽然它并不是为设备通信设计的信令,但在电话增值产品中,特别是自动电话产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一单元,就只能采取延时方式处理线路状态和语音的播放,设备就是个傻瓜蛋,可能用户已经挂了机,这边还在没完没了的放语音;可能用户不在服务区,这边已经确认呼叫成功;可能对方占线,这边以为已经通了。。。等等。如果一个设备没有信号音识别,只采取延时方式控制,拿到邮电部计量检测中心就根本过不了。
好了言归正传,目前国内的几种电话信号音识别手段我们作了如下的对比:
1。使用MT8880芯片内的CALL模式,只是个滤波器,连鉴频都没有,当信号频率在320-510Hz(实际测试范围更宽)时,IRQ端输出被限幅的方波,后面的MCU要做的工作太多,而且根本没有对付DTMF和语音干扰的硬件手段。
2。使用HT9020B:这是一款电话进程音专用芯片,但遗憾的是它只检测频率包落,并不识别具体信号音的类型,通过我们实验发现,当输入240-720Hz(-30dBm)正弦波信号时,其ENV端都会输出高电平,除非是理想状态的只有信号音没有其他DTMF和语音的情况,否则,没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不如MT8880,因为后面的MCU根本就没机会再作二次判断了。
3。使用CR6230:这是一款厚膜电路,SIP11脚单列封装。它完整的解决了信号音的频率识别和信号音类型识别,可以在输入仅仅430Hz-480Hz时才有效(符合邮电部抖动规范)。对拨号音、回铃音、忙音催挂音的区分识别率达到几乎100%,对DTMF和话音具有屏蔽作用,可以有效避免误识误判,各种信号音的识别结果通过引脚直接输出电平状态,后面的MCU只要读取电平就可以,好比读个开关状态,根本不用再做任何处理。
详细的资料可以在网页里下载:http://www.cherrychip.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