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hoc高传输率无线网络的搭建

楼主(2007-01-29):
做到1Mbps传输速率,多跳网络,用什么无线收发芯片合适啊?
请达人指点!!

网友A:
用2.4G的芯片即可

不过网络复杂的话,直接用Zigbee方便些。

楼主:
高速?难

谢谢楼上!
Zigbee不是速率很低么?最大好像只有250kbps吧。要上1Mbps不合适了啊

网友A:
主要利用其协议层

在高速信道上跑就行。关键你要做的是高速跳频网络,就事论事,用Zigbee最方便,用802.11x,单协议层就是**烦了。

楼主:
谢谢

大哥厉害!再问:一般的2.4G如CC2420这类的片子,用的是SPI接口和微控制器相连,常用UART口。这不就限制了传输速率了吗?有好些的办法么??

网友A:
URT是不行的,SPI没问题

这类芯片都是S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