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00可以正常发送,却不能接收.求助

楼主(2007-01-30):
发送正常.我可以拿目标片接收到.

但当我用目标片发射,用我自己的接收时,却是什么也收不到了.

程序完全一样,频率,速率,功率,电流也都一样.

我测了一下,接收的时候,我的板子上的DIO引脚完全是杂乱的信号.按照道理,就算收不到数据,也应该是随机的方波啊.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得先确认你的“目标片”是否真发送数据了

确认后再检测你的板子电路、元件及焊接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B:
要有点耐心

对,要有点耐心.会很快解决的.小问题.理顺思路,方法对了就可以了

楼主:
我把图给大家看一下

To chunyang斑竹,
    我的目标片肯定发送数据了,因为我不仅可以用频谱仪测量到,还可以用另一个目标板正确接收.现在的问题是,我自己新做的接收板上收不到数据,DCLK正常,但是DIO却很不正常.我怀疑是外围电路问题.如果斑竹您不忙的话,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图?我现在的情况是发送正常,接收不到.我画圈的地方是我认为可能有问题的地方,不过不大确定,请指教.谢谢您!

To oyggj,
    谢谢您的鼓励,我也觉得应该可以解决,不过,如果是线路问题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我是六层板.谢谢您!

楼主:
R_BIAS(偏置电流)对发送与接收有影响么?谢谢

我发现我的R_BIAS引脚用了4.7K的电阻,似乎不妥,不知道会不会是导致不能接收的原因?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发送却是很正常的,真的是发送出去了.

网友A:
你必须严格按器件手册的电路和元件参数进行设计

13脚的电路显然不对,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看1000手册的第9页.

看1000手册的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