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可以用3线制控制进行语音和数据通讯吗?

楼主(2007-02-05):
TC35i可以用3线制控制进行语音和数据通讯吗?

楼主:
多谢,我把TC35I接成了空猫的形式应该不会影响吧?

多谢,我把TC35I接成了“空猫”的形式应该不会影响吧?

网友A:
请教楼主

  如何用它接成“空猫”阿
  是不是 pc机可以直接通过它上网阿?
  和普通的宽带上网 一样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