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是电容性负载还是电阻性负载

楼主(2007-02-06):
电路设计时该注意什么
手机模块与sim卡之间打算加入一些电路,需要注意什么
大家快帮帮忙,小弟先谢过了,老板都崔了好久了。还没出方案呢。

网友A:
没有这么论的

严格说SIM卡和其它器件一样是“复合元件”,其频率响应是非线性的,但其工作频率不高,在其正常工作范围内可以认为是阻性的,但这个结论跟设计完全无关。

楼主:
如果用cd4051驱动的话,可以么

网友B:
手机模块都直接留有跟sim卡的接口

包括电源,3条数据始终线,直接接口就行

楼主:
谢谢!

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这里的版主啊,助手也行!^_^

网友C:
關鍵是esd 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