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做过GPRS数据传输的朋友:

楼主(2007-02-08):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项目正在商议,采用无线模块来进行数据传输,以前都是用modem走ptsn网,现在想用GPRS,采用过别人的成品模块,问题不少,想自已做,现在在选型方面有点迷茫,各位支招:我该用什么模块好?

要求:
    工业级,模块性能稳定,带协议,最好能提供些成熟的方案

目前看了几款:

   sim100  (有的说停产了?用sim300,不知sim300与sim100有多大区别?)

   benq   说是商用级的,不适合工控?

   wavecom    2403没货,不带协议!  2406带协议不?好像要500多

   tc35  不带协议,   mc55带协议
        (tc35 mc35 mc55 这些都是西门子的吧,各有什么区别啊?)

   GR47 ?  未了解

sim100是国产的?性能如何?

网友A:
sim300是sim100的升级版本

sim300是sim100的升级版本,差别不大。
如果不考虑价格,就选mc55,g20,gr47吧,性能一流。
wavecom2403停产,2406还行,老牌子了,价格居中。
如果想省钱,就用sim300吧,华为的GTM800也可以考虑,国产货,价格低。
不看好BENQ,据说快要撑不下去了,关门大吉!

楼主:
能不能说说这些的大体价格呢?

sim100/300
gr47
g20
mc55

网友B:
Re:

GR47用着还可以,软件有些问题,速度慢点,但还算稳定,现在已经停产了,新的GR64据说软件上有些问题,没有大量的用过。

MC55不错,各方面性能都可以,只是在用FTP服务时,软件上有些bug,控制软件上注意一下不影响应用。

Benq的M23还可以,只是电磁兼容性能差一些,低温只能稳定工作在-15度以上,软件有些小问题,一次发送数据量超过1000有问题。

Simcom的刚推出的那些模块有很多问题,大概是03年的时候,耽误了我不少时间,所以后面的一直没敢再试,对于它新推出的模块不好做评价。

网友A:
re

sim300大概230
gr47和g20 大概570,半年前的价格。
另:楼上的兄弟,sim出现了那些问题?
我用过sim100,很好用,速度快,不掉线。
sim300没用过,不好说。

楼主:
模块的布板是不是一定要用四层板?

楼主:
[转帖]关于GPRS模块选择以及相关的资料

[转帖]关于GPRS模块选择以及相关的资料

GPRS:理论值171.2Kbps,实际约40Kbps左右。
CDMA:理论值153.6Kbps,实际约60-80Kbps左右。
      BenQ是最便宜的GPRS模块而且带TCP/IP协议栈。我非经销商,仅在特殊情况下为内地的朋友在深圳代购过器件。你要的量属零售,恐怕价格是会稍高些,但高的也有限。我提供的信息你可做参考,最好还是找你们当地的经销商好些。
      Simcom的比BenQ的好用一些,且是工业标准设计,但价格比BenQ的要高一些,你亦可考虑。我想做一个GPRS传输的移动设备,不知选那家的GPRS模块好,问了几家代理都说自己的稳定可*,不知大家用的是那款,感觉如何?我问过SENM的mc35,morto的g18,simcom的sim100,Benq的m22,wavecom的q2403A,还有德信的PIML,不知选那家的工作可*,价格便宜,大家说说?

      工业及车载的高可*应用西门子是第一选择,Motorola和索爱的也不错,但其不如前者的供货及技术支持好。一般工业及车载应用但对成本较敏感的话,可以用Simcom或Wavecom的。普通环境及成本高度敏感的,建议用BenQ的。
      另外要清楚的是:在选择GPRS数据通讯时要注意是否需要内嵌TCP/IP协议栈,这亦影响品牌及型号的选择GPRS外置Modem一般仅是GPRS模块+SIM卡+电源变换+RS232接口及简单的控制电路组成,嵌入式应用最好直接用模块,桌面应用可以考虑采用成品外“猫”,原装进口价也就1千多,不少国内小公司自己做的仅600-800块,但考虑到一般桌面用量都不大,还是用原装的较好。俺老汉也曾推出过GSM/GPRS外猫,但对客户还是一直推荐去正规代理处拿原装货。
      成品外猫分带协议栈和不带协议栈的两类,由其内封模块的型号决定,外挂至PC时,因操作系统已包含完整的协议栈,故Modem是否有协议栈已并不重要,甚至对于自带协议栈的型号还应将其“屏蔽”,采用“直通”模式。
      嵌入式应用选模块时,若仅使用SMS及语音的话,西门子的TC35i是不错的选择,若使用GPRS数据通讯的话,最好选带协议栈的模块,Simcom的SIM100是目前最佳性价比的选择,低端则可选BenQ的模块如M22,高端可选西门子的TC45,另外Motorola、索爱、Wavecom等也有同类产品,但价格比Simcom的高,其中索爱的口碑不错,毕竟是北欧的设计。中兴通讯可以提供目前唯一真正国产的GSM/GPRS/CDMA模块,但技术支持和业界的口碑看来还有待改进。不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可以选西门子的MC35i,但现在随着自带协议栈的型号越来越多且价格渐与普通GPRS模块趋同,故已变得无多少实用价值了,采用带协议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应用中最适合采用此类模块。
      补充关于品牌的选择:
      工业及车载的高可*应用西门子是第一选择,Motorola和索爱的也不错,但其不如前者的供货及技术支持好。一般工业及车载应用但对成本较敏感的话,可以用Simcom或Wavecom的。普通环境及成本高度敏感的,建议用BenQ的。

      M22是目前最便宜的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但不如Simcom的易用,更不如西门子的可*性,所谓“一分价格一分货”,车载和工业环境等不宜选用,一般室内应用或做无线公话是最合适的。

      用ARM的话可以使用带协议栈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实现,用普通8位MCU的话,有成品协议栈模块,也可用16位处理器或网卡芯片自己作,但需对有关技术有相当的了解。
      普通GSM的SIM卡不可用在GPRS系统中,否则只有GSM功能。

网友C:
我在用2406A

还将就

楼主:
2406a带协议?

网友D:
呵呵,俺老汉的帖子又给转回来了,有些信息现在算有些老

但原则是不变的,新型号模块的推出只会更便宜、性能更好,用自带协议栈的Simcom是首选(该公司是英国公司),不带协议栈的西门子是首选,注意MC35i并不带TCP/IP协议栈,只是GPRS模块而已。

网友E:
wends 大哥给发点M23的资料吧

网友B:
Re:

    请教chunyang,Simcom有大量应用的例子吗?运行情况怎样,可以的话我就再试一下看看。
     选模块关键还是看你用在什么环境下,可靠性要求高的话我还是会选Siemens,心里踏实些,成本压力很大,性能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才会考虑Benq等。

Benq的模块资料在ftp://www.mcuzone.com/upload/benq module/下

网友E:
to wends:我用过sim100,资料比较丰富

ftp://www.mcuzone.com/upload/benq module/下没有m23的资料

wends 给提供些M23的例子吧

网友F:
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采用过别人的成品模块,问题不少“那只能说是你没找对厂家。

内嵌协议的模块,协议栈都是很简单的,不推荐采用。

楼主:
协议栈都是很简单的、??

协议栈都是很简单的、??

你是指他的功能有限吧,  只是完成普通的数据传输,如果自已这方面的协议,

是否会使数据传输更稳定呢?

网友D:
Simcom的出货量还是很大的

具体的大客户信息得去问问渠道方面,如果他们肯告诉你的话。
协议栈并不简单,自己写除非是资深人员并经过足够的运行时间积累才可能实现更稳定的效果。一般来说,老型号仅做修改升级的产品较稳定,新型号则可能存在问题,Simcom是一家喜欢玩新手段的公司,内置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就是他们全球首推,但毕竟是小公司,第一个“吃螃蟹”也是竞争中实力不足一方不得不用的手段,大公司则没必要冒这个风险,谁成熟了花钱直接买就是,不卖的话连公司一起吞掉。

网友G:
我用过几K的SIM300C,车载用,没发现过问题。

该代理商的服务相当不错。我老板用的很舒心。

网友F:
功能少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重要的还是你可控制的,可调配的东西比较少,就是说内嵌协议的模块只能适用于部分工程上应用的需求,当工程项目上的需求变化时,模块没有办法去调整。

网友D:
模块的灵活性是相对有限

但自行编制达到同样甚至更高水准的而又稳定、可靠的协议栈不是一件易事,要根据实际情况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