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认不到卡问题

楼主(2007-02-08):
我用SIM300作数据传输,现在SIM300对at命令反回应正常,就是指示灯一直不亮,用别的手机拨该号码说是关机,测sim卡的电源引脚电压为“0”,复位引脚电压为“0”;时钟引脚电压为“0”,数据线引脚为‘0’,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能保真的是这些引脚连线是正常的,能保证这张卡是好的(用GR47MOKUAI

楼主:
补充

在给模块上电的后,启动模块的时候,电源引脚有脉冲宽度为73ms左右的2.8v电压脉冲,之后是20ms的低电平,然后又是73ms左右的3.3v左右的电压脉冲;复位引脚有脉冲宽度为22ms左右的2.8v电压脉冲,之后是61ms的低电平,然后又是22ms左右的3.3v左右的电压脉冲;

楼主:
再补充

上面说得都是sim卡的电源和复位引脚

网友A:
我帮你顶起来

   说的太专业了 听得都糊涂了 呵呵

网友B:
最近也正打算用sim100/300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你的模块并未启动

仔细对照模块手册检查你的电路,注意电源的要求尤其是负载能力和纹波参数。

楼主:
感谢关注

感谢关注,我认为模块应该启动了,应为对at命令有回应,从电源波形看能满足要求,就是纹波不是很大,符合sim300对电源的要求,电流应该也满足要求,设计电源极限电流是3a

网友A:
斑竹 :如果模块没有启动的话

   可AT指令返回OK阿? 我们这里测试的状态指示灯一直在寻找网络

楼主:
什么状态?指示灯怎么闪?

网友D:
at响应并不表示模块已经启动进入正常模式

模块可能处于对部分at指令进行响应的睡眠或有限工作状态.
仔细查查模块手册,注意模块的工作模式和启动方式.

网友C:
你试试其它AT指令看

未启动时仅可测试串口,这说明不了什么。

楼主:
谢谢:

状态比较特殊,今天测的和昨天测的结果又不一样了,并且两个模块的测试结果还不相同;看图

楼主: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9121547800.rar

网友D:
首先还是要确定模块进入工作模式

模块上电后进入的是GHOST模式,需要从外部给出一个启动信号,它才会进入正常工作模式,这时模块才会去读卡.
而在此之前模块对卡没有操作,卡引脚上测到的东西是没意义的.

我好象是用过sim的模块的.我怀疑你的模块还只是上了电但没启动.

楼主:
谢谢,

谢谢camelbox,你说的GHOST模式,我感觉即有可能,基本上说有有关联网或操作sim卡的命令好像都回应错误,你说的启动信号是不是从powkey引脚给一个低电平脉冲?非常感谢

楼主:
谁知道sim300上电启动后进入的是什么模式呀?

谁知道sim300上电启动后进入的是什么模式呀?我现在感觉好像说有有关射频和sim卡的操作都不起作用,都返回错误

网友C:
模块上电后等待启动

启动时检测SIM卡的有效性并登陆网络,如果这一过程失败(可能的原因很多,远不仅仅SIM卡和启动操作本身),则放弃启动会带初始状态,所有与网络、SIM卡等相关的AT指令都不会被正确响应。

网友E:
可能是没有检测到sim卡

如果没有检测到sim卡的画,sim卡对应的那些管脚都没有信号输出,sim卡的电源管脚也没有电压。

网友F:
你的SIMCOM根本就没有启动

SIM卡连电都没有,怎么能启动。POWKEY引脚要按照手册的说明给予高低电平模块才能启动

楼主:
POWKEY引脚已经根据手册给了高电平了,

POWKEY引脚已经根据手册给了高电平了,但就是好像不能认到sim卡

网友D:
powerkey

我记得那是一个有时间要求的脉冲,给个高电平正好把它关了,当然找不到卡.

网友G:
可以讲明白点吗?

网友H:
请问怎么让sim300-AT指令返回OK

请问sim300 的命令的发送是个什么顺序?我打sim卡总是说关机!
谢谢!!

网友C:
楼上的问题是模块未启动之故

网友H:
请问怎么让模块让模块工作?

请问怎么让模块让模块工作?

网友H:
模块工作起来需要什么命令?

模块工作起来需要什么命令?谢谢!我现在的模块没工作。

网友F:
大哥们,能不能看看模块启动的时序啊,文档都有啊

服了YOU

网友H:
模块还是没工作

我看了模块启动的时序 ,也配了,模块还是没工作

网友F:
你首先要确定你的硬件连接正确?

检查硬件电路,没问题,在按启动时序启动,看SIM卡VDD引脚有无电压

网友I(2012-12-28):
我的是灯可以闪烁,但看起来是网络没找到的范,VDD_EXE有3V输出,但SIM卡没电,没时钟,求正解

网友J:
SIM300早停产了啊,现在都是SIM900系列了!

网友K(2013-07-03):
好久时候的帖子了,已经很OUT 很OUT了,现在都在用GU900D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