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志们推荐一对无线收发模块,距离0.5m以内

楼主(2007-02-12):
请推荐一对无线收发模块(单向即可),通讯距离0.5米以内,要求价格便宜,体积小,外围电路简单.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请各位有经验的大虾帮个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A:
0.5米?用电磁耦合或光通讯即可

市面上的廉价模块不能在短距下工作,会有近距阻塞现象,这是原理所致。高端零中频数字模块可以零距离工作,但这样是“杀**用牛刀”,价格你肯定接受不了,用无线IC卡原理可实现,但价格不比“牛刀”便宜多少,而光通讯可轻松解决问题,只是存在方向性盲区,看你的应用能否接受了。

楼主:
简单明了

谢谢斑竹,你说的很透彻,看来无线也没多大戏,我得想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