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300C的固定方法

楼主(2007-02-13):
SIM300C用四个2mm的固定孔,各位用什么方法固定?
60pin底座的高度是3mm,因此60pin一侧比另一侧高,需要一个5mm的铜柱或者硬塑料管。市面上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给为推荐一下!

网友A:
只能去找合适的材料,批量时甚至需定制

网友B(2008-02-12):
可以找SIMCOM帮忙采购固定的螺母

也可以请SIMCOM提供供应商联系方式,如果量够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