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请教AT指令的问题,各位大虾教我

楼主(2007-02-28):
我的GSM modem有两条AT指令不能读
一条是AT+CSMP=33,167,0,0
另一条是AT+CNMI=0,1,1,1,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别的都OK,就这两条ERROR

网友A:
这与模块有关

你得看模块的AT指令说明,比如AT+CNMI指令的mode项,一般模块只支持2,而你的是0,一般都设成2,1,0,0,0。AT+CSMP的数值范围也不对,首项不是17就是49。

网友B(2010-01-22):
不是太懂,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