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网络上的双绞线能过电源吗.

楼主(2007-03-07):
前段时间本人请教的20个端口的RS485网络上外线路干扰问题,得到各位的大力帮助,问题得以解决,在此多谢了.

继续的问题是想利用网线(8条--4对)上的多余双绞线做端口的直流电源线,我从建筑弱电设备的规范中也看到网线的其中一对可以作为电源线,
先不考虑电源干扰,就用水晶头的这么小的触点连接,能保证通电的可靠吗,
我需要的电路板耗电在200MA左右的电流.偶然的继电器吸合时电流稍大.

麻烦各位了,特别是CHUNYANG先生.

网友A:
可以,最好多线并联

但注意距离不要太远,否则损耗很大,尤其是直接传输5V、3.3V之类的低压,必要时传较高的电压,如12V,到节点后再稳压,注意这么干相当于串了个电阻,滤波要足够。

网友B:
完全可以

我的嵌入式232转双口485就是这么做的,123-电源;4-A;5-B;678-地线

楼主:
多谢两位

多谢两位了,看来从两位的经验看网线本身的容量是允许的,
只是水晶头是否需要选用镀金的,我在市场上打听过8芯网线的接插头产品中镀金的很难找。

网友A:
接头质量确实很重要

市场上的伪劣产品现在太多了,如果是要求很高的场合,最好直接找AMP、Molex等知名厂商官方网站上指定的分销商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