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数字无绳方案中移动时通话断续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最近在做数字无绳的项目中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样机在离BASEBAND较近(属于全向距离通讯范围内)移动时会出现通话断续的问题,个人的看法是由于跳频时在某一个频段频率停留的时间较长,通话质量会受到多径干扰的影响,不知各位大虾的看法如何,最近我也是一直在分析底层的协议,希望能找到一些对跳频理解有用的东西,到时候我也会拿出来和大家讨论,希望各位大虾能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跟停留时长应无关系,不跳频也不应出现这种问题

如果是传输多经的因素,在同样条件下仅换个不同的环境,如果是多经造成那么结果必然不同,否则就是协议的问题了。

网友B:
先别跳试试看

嘿嘿

楼主:
对底层协议的分析

谢谢chunyang兄和木兄的回复!
最近对底层的协议分析也比较多~~,从程序上来看该方案是参照欧洲1.9G dect的标准协议进行开发的,采用的是TDMA帧结构,在接收方若判断到同步信息错误或字段值CRC错误,就会将当前数据帧的内容以0x00或者0xff填充,分析源头为什么会造成CRC等错误的出现,最大原因还是由于RF模块方面决定的,需要从硬件方面去着重解决对吧?我还是没有搞懂涉及到软件协议的哪方面问题?是软件纠错方面的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传输误码率高要先解决信道问题

软件纠错不适合消费类电子产品,引入纠错算法对信道的带宽要求将大大上升,成本就没法保障了,无绳电话准许的辐射功率在普通室内一定距离下是完全可以保障传输效果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的回复!

手机的底层程序与RF模块的接口是通过共享一块公用的RAM区来实现的,因此从底层这边只能看到RF模块处理过的数据和数据状态,想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信道的编解码从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在全向通讯距离内移动时会出现语音断续,而在静止不动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若是信道编码的算法不行,应该也会影响到静止时的通话效果吧?

网友C:
一点点陋见

如果是移动时出现断续而静止没事的话很有可能是多径效应影响。
先问问,底层协议(RF控制部分)是否是你们自己开发的?你所说的“样机在离BASEBAND较近”是有多近?语音传输一般不会作纠错处理的,只是在语音数据包有丢失的时候对语音波形作处理。
如有条件可以跑到楼顶空旷的地方再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多径效应影响的。

楼主:
谢谢!

底层协议不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样机在离BASEBAND较近是指处在全向距离之内~我们的全向距离有150米左右,测试移动断续的时候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测试的~
目前分析到的底层协议对语音数据包是有做CRC校验的~~但是根本达不到对语音数据包的错误进行纠正的要求.

网友A:
CRC是校验码,不是纠错码

纠错码是要以带宽做代价的,对无绳电话而言不是必须,在国标规定的范围之内,150米开阔地是可以做到很低误码率的。先解决硬件问题吧。

楼主:
再次请教

chunyang大哥,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最近在测试天线方向性的时候,目前我们的程序是这样子处理的,在数据接收完毕后去判断当前信号强度与我设定的一个门限值,若实际信号强度大于我设置的一个门限值,就启动切换天线的一个功能(antenna diversity),我想知道的是硬件内部会去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可以避免在切换天线过程中对数据传输的影响?谢谢!

网友A:
切换天线要在帧间隔时间内完成才不会影响通讯

网友A:
用射频开关切换即可

不过无绳电话还可用双工器,那样就不必切换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