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愿意贡献出MT8880的底层程序来?

楼主(2007-03-16):
偶有个项目在搞8880,真希望各位能帮忙提供一下8880的底层程序。。。偶实在是看那个资料看得不知道怎么弄,网上看51汇编的多,偶想着要C51的,各位帮帮忙吧。。。
先拜谢了昂。。
偶的邮箱 groundlee@163.com

网友A:
MT8880用C

对着资料几个小时就能搞定了

网友B:
94年的时候搞过,那玩意儿很简单得呀

网友B:
最初稀里糊涂得还烧了两片 把老师可心疼坏了

网友C:
以前发过

uchar code dtmf[16]={0x0a,1,2,3,4,5,6,7,8,9,0x0d,0x0e,0x0f,0x00,0x0b,0x0c};
uchar code rdtmf[16]={0x0d,1,2,3,4,5,6,7,8,9,0,0x0e,0x0f,0x0a,0x0b,0x0c};

sbit wr=P1^0;//mt8880读写控制
sbit cs8880=P1^1;//mt8880片选
sbit rs=P1^2;//mt8880寄存器控制
sbit o2=P1^3;//mt8880读写数据锁存

    W8880(1,0x0c);//初始化
    W8880(1,0x01);//初始化

char Rd8880(uchar data mode)     /*读状态mode=1/数据mode=0*/
{
    uchar data i;
    wdi=~wdi;
    cs8880=0;
    rs=(bit)mode;
    wr=1;
    o2=1;
    P0=0xff;
    i=P0;
    o2=0;
    cs8880=1;
    o2=1;
    i=i&0x0f;
    if(mode)
        return i;
    else
        return rdtmf;
}

void Wr8880(uchar data mode,uchar data t)   /*写入设置mode=1/数据mode=0*/
{
    wdi=~wdi;
    cs8880=0;
    rs=(bit)mode;
    wr=0;
    o2=1;
    if(mode)
        P0=t;
    else
        P0=dtmf[t];
    o2=0;
    wr=1;
    cs8880=1;
    o2=1;
}

void Dtmf_Txd(uchar dtmf)/*发送1个dtmf码*/
{
    uchar data kk;
    wdi=~wdi;
    kk=dtmf;
    Wr8880(0,kk);        /*是数字,发送*/
    Wr8880(1,0x05);
    Delay_Msec(100);/*发送结束符*/
    Wr8880(1,0x04);
    Delay_Msec(100);/*发送结束符*/
}

uchar Dtmf_Rxd()    /*接收1个dtmf码*/
{
    uchar data i;
    P0=0xff;
    TL1=0x00;
    TH1=0x4c;
    sec_1=0;
    sec=0;
    TR1=1;
         i=0xff;
    do
    {
        if(!int8880)
        {
            i=Rd8880(1);
            i=Rd8880(0);
            break;
        }
        wdi=~wdi;
    }
    while(sec<5);//Wait 5s
    if(i==0xff)
        return(i);
    else
    {
        return(i);/*返回数据*/
    }
}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谢谢,谢谢,我这几天调出发送来了,现在正在调call模式,怎么感觉只要CRA寄存器里面只要设置成0XFF,IRQ端在电话线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自己就有议大堆的波形呢?请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