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3A关机问题

楼主(2007-03-16):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系统抗干扰设计或电源品质不良

还有可能就是震动中的接触问题。对此,要么改进设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么采取适当补救措施,方法是定期用AT指令查询模块的反应,发现无反应时重新启动模块,但这招不要在新设计中采用,要尽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已做成的成品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