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7-03-17):
有哪位大虾,玩过超声波,小弟要请教一个问题:关于超声波的接收问题。
超声波的接收可以用超声波换能器接收,接收40KHZ的脉冲,那么用红外线接收应该也可以 ,请问就灵敏度和看干扰的角度哪一个能力更强?

网友A:
你是指用红外前置IC来处理收到的超声信号吧

红外前置放大器的的中心频率是38KHz而非40KHz,只有能调整到40KHz的才能用。

楼主:

红外线的接收频率是38khz,与40khz相近,用红外线和超声波换能器哪个效果更好?

网友A:
光和声二者不是同一物理现象

没有互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