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端电阻烧毁问题?

楼主(2007-03-25):
求助,在设计的一个485控制电路中,出现2%比例的485端电阻烧毁状况,端电阻采用的是51欧姆,猜测是否是由于浪涌引起? 电路如图,望各位有经验高手发表建议,是否应该在端电阻前端加TVS管?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5202115945.gif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稍后再试下了。

网友A:
51欧姆……一般都是120欧姆的吧?

电阻功率也不能不考虑,反正你是肯定不能随便用一个0402封装的电阻焊上去的,呵呵

网友B:
不是什么浪涌引起

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终端电阻必需接,而保护电阻(就是串入的那个)用20欧就可以了,但功率要够,你自己算算功耗吧,设计485,用欧姆定律计算足够了。

网友C:
我一般都是加10欧/2瓦的电阻

你用0603的电阻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总线上一个微小的尖锋干扰脉冲足以使电阻烧毁

网友A:
0603……才多大功率啊,绝对烧你没商量,呵呵

其实485挂满端点以后的功耗是很大的^_^

楼主:
请教chunyang.

485的芯片用的是TI的3082,参考Datasheet上确实应该加120欧姆终端电阻。不接终端电阻是因为加了120欧姆的终端电阻后,485A,B之间的电压差有时候太小,只有300mV左右(后端接球机的状况),为了适应485球机的控制电路,我参考了韩国的一个设计,就去掉了120欧姆的终端电阻。这之间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你的电路一定存在问题

或者那个什么“球机”的接口设计有问题。不用终端电阻的匹配设计很多,有二极管法和电容法等,但你连门还没入,应先做好基础,充分理解电路原理方为要务。

网友D:
‘去掉了120欧姆’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电阻不一定要接的

网友D:
楼主是做电视监控的吧,同行阿

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信号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如图1所示。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

从理论上分析,在传输电缆的末端只要跨接了与电缆特性阻抗相匹配的终端电阻,就再也不会出现信号反射现象。但是,在实现应用中,由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与通讯波特率等应用环境有关,特性阻抗不可能与终端电阻完全相等,因此或多或少的信号反射还会存在。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讯线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
信号反射对数据传输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因为反射信号触发了接收器输入端的比较器,使接收器收到了错误的信号,导致CRC校验错误或整个数据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