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信防碰撞问题

楼主(2007-03-27):
  有一个服务器与5台终端进行通信,为了防止数据碰撞问题,暂定如下:

  1、终端只有在接收到呼叫时才给服务器发送数据;
  2、服务器采用轮寻的方式呼叫各个终端,比如以1分钟为周期,每5分钟轮寻完一遍;
  3、每个终端与服务器的通信都使用一个特定的频点,这样既有时分又有频分;
  4、如果服务器在呼叫1号终端时使用f1频率,但在规定的时间(如200ms)内没有收到1号终端回复,则更换频点到f2,1号终端在规定时间区间没有收到服务器呼叫,则自动重新搜索频率,并与服务器通信;

  问题如下:
  上述第4条中,我不确认是否可行,如不可行,该如何来做?

  另,这种方法总体上是否可行?

  望大家赐教!

网友A:
可以,只是有点“机械”了

    你的网络规模不大,无必要频分,轮寻即可,而且周期不必那么长。平时主机定期轮寻节点时仅发送节点状态查询指令,然后等待节点回应,节点有数据需上传时可先返回回应指令待主机确认并回传取数指令后上传数据,当然直接上传也可以,看数据量和需要的功能了。若主机一段时间内收不到某个节点的回应或回应的错误率高要分别进行登记,提醒处理。正常轮寻时,不必用足定长时间,只要该节点空闲就轮寻下一个就是,用中断程序很容易处理,节点以地址区分即可。
    推荐的帧结构: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校验码。

楼主:
我现在比较害怕频点被污染的问题...

先前曾经请教过木头东瓜同学,但仍不甚明朗

网友A:
选干净的频点即可

频分甚至跳频当然也可以,但所有节点都跳频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同步特别是突发干扰后的同步处理对协议的编制要求较高。单频分的意义不大,要么所有节点同频,要么都跳频。

网友B:
老j,别提请教好不好?

那是共同探讨,嘿嘿
真不明白你为啥要为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而担忧

楼主:
做系统当然不能做到万无一失

但能避免的东西总要去避免,这就是做产品与做实验的区别,再者,虽然现在只是几个人在做,但递交上去,会有N个人来审,哪怕一丁点漏洞可能都要重新来过.

在下才学疏浅,还请各位赐教.

因为可能会用到一些相关硬件,其实半月前就想约chunyang兄面谈,但觉得以目前来看对这个系统构划不甚明朗的情况下贸然打扰,只会耽误别人的时间,所以还是在网上做个请教先.

楼主:
也许正是因为外行才会容易进入一个牛角尖

网友A:
关键是分析好应用

    技术手段以适应应用为佳,单纯考虑应对小概率事件而使系统复杂化的话,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会降低系统的整体可靠性。突发干扰不可怕,用严格的校验和重发机制即可保证实用性即在时域上躲过干扰,必要时采用多频制(整体改频,适于定频干扰)而非跳频制,人工介入(多数情况够用)或自动换频,这样足以应付绝大多数情况了。跳频方式(你的想法类似,但还不算真正的跳频)适于密集的点-点应用,要点是保持同步。网络跳频则可考虑移动通讯用的方法,但对普通低速数传信道而言,这样做会使效率(相当于有效带宽)大幅下降。

网友C:
这种微型应用还要用到跳频?

真是笑死人了,知道如何达到跳频同步吗?同步概率是多少?同步保持时间是多少?

还用不用Mash网络?Ad Hoc?自适应跳频?数据链?

笑掉大牙

楼主:
楼上的,你的大牙找到了吗?

如果找到了,拿个502粘上啊...

楼主:
9楼的小马甲同志

要不您来给俺好好讲讲Mash网络好不好,俺搬个马扎好好听

等您讲完了,您再数落俺,如何?

网友B:
老j

都出来混好几年了
还那么冲啊
嘿嘿
俺现在一般都不数落谁了
这年头,谁都得罪不起
日子难混阿

楼主:
也是哈...

应该做到宠辱不惊才对...

网友D:
要不电子老水牛给大家上上课,

要不电子老水牛给大家上上课,大家好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