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R905不定长多数据传输(超过32个字节)?

楼主(2007-03-27):
    用905做数据传输时,计算机和单片机用串口联接.每次在发送小于32个字节时,别一端的单片机数据接收正确,在计算机发送大于32个字节时,比如41个时,数据就有丢失了.只有前几个字节和后几个字节,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吗?

网友A:
没办法,一次最大只能传32字节

网友B:
你使用的是串口的模块,是MCU程序做了限制,

你使用的是串口的模块,是MCU程序做了32字节的限制,理论上传输一个包的字节长度没有限制(如果直接使用芯片,自己写程序),但是为了传输的可靠性和距离要求,尽可能让每个包的长度短点好,如果是很长的数据要发送,最好以拆分包的方式发送,这样有利于传送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