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一样的两个通道,相互的串扰不一样

楼主(2007-04-02):
两路输入信号A和B.
每路都是通过一个线性驱动器,一个模拟开关和一个线性驱动器输出.两路的器件完全一样.
测量得到3.58MHz频率处,A对B的串扰是-71dB,B对A的串扰是-60dB.
很困惑,为什么会有10dB的差别?串扰不是应该和平行走线长度和间距相关的吗?即便串联在线路上的电阻对串扰有影响,两路的电阻阻值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A:
传输线阻抗不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网友B:
如果能排除器件的离散性,那就是由PCB布局和走线决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