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话接听设备

楼主(2007-04-03):
大家好,我做的电话接听系统接上电话线有很严重的杂音,我接上音源设备音乐受杂音干扰很严重,我把电话线的地和设备的电源地接到了一起,不接到一起语音芯片就无法正常送话和受话,我应该如何做好隔离地呢,这个问题一直烦恼我,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教搞过电话通话设备的同人们

网友A:
用电话时什么样

把你的设备摘掉,用电话试。

楼主:
电话

用电话试就没有杂音了,电话是电话线供电,我的设备是用电源供电的

网友B:
应该是共地引起的

电话线馈电的机制不准许有任何通路与大地构成电气回路,应该用平衡式隔离耦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隔离变压器

加上隔离变压器就不能通话了,好像衰减了许多啊

楼主:
隔离变压器

我应该如何加这个隔离变压器呢,通话芯片还是靠电话线供电的,信号却衰减了很多,不能通话啊

网友C:
不要用开关电源

采用绕组变压器也算隔离了,然后整流滤波。把滤波电容加大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隔离变压器

我的电源用的不是开关电源用的是绕组变压器加全波整流共给的通话芯片

网友B:
即使没有构成大地回路,但接口电路不匹配时仍会有问题

包括噪声和广播干扰等,改进接口电路吧。

网友C:
我的一次经历

记得有一次当出现噪音的时候,我把滤波电容加大到4700微法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