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模块的默认(初始)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2007-04-03):
一直以为是9600bps,没有串口,用单片机自己测出来却是2400bps.搞了好久,晕.....
是否意味着这个模块被用过了,已被人设置过?

手则上好象也没有说明初始波特率的问题,不知道是否是眼拙.

网友A:
没有这个概念

其波特率是自适应的。

楼主:
自适应?

斑竹的意思是任意一个波特率模块都可以接收到数据??
如果是自适应的,为何其它的波特率接收不到数据????
可以通过AT&W指令将某一个波特率固定下来不?比如9600bps.

网友A:
任何标准系列的波特率都行

从300开始,也可以设定,初试波特率可以是任何标准系列,设置后固定,但掉电后不保存。

网友A:
另外注意

模块上电后,如果在模块的串口上存在负跳变,模块会认为发生通讯而自动锁定波特率,锁定值跟负跳变的宽度相关,模块的波特率是在首次通讯后自动判断波特率并锁定的。

楼主:
再问TC35I波特率

斑竹的"模块上电后,如果在模块的串口上存在负跳变,模块会认为发生通讯而自动锁定波特率,锁定值跟负跳变的宽度相关"
意思是:

单片机程序端设置的任意波特率TC35I都能够检测到,并且以检测到的相应波特率回送数据吗??

今天一早来我昨天设置的2400就又收不到数据了,搞了两个小时了....
我的情况如下:
1)当用一个手机呼叫模块时候,电话通,单片机也接收到了模块发送的数据,但却不是RING的ASCII码.
2)而用同一个波特率(2400)就收不到发AT指令返回的任何数据(一个数据都没有返回).

斑竹多指点!

楼主:
其它波特率也试过了

其它波特率也试过了从1200到38400都试过了,没有连接上的.

楼主:
对6楼问题想说明一点

斑竹的"模块上电后,如果在模块的串口上存在负跳变,模块会认为发生通讯而自动锁定波特率,锁定值跟负跳变的宽度相关"

排除上电时候干扰情况,模块上电时候串口上不存在负跳变,那么模块使用的拨特率就将是我单片机这端使用的拨特率???

楼主:
我使用的12M晶振

拨特率最高也就到57600了.连不上

网友A:
12M晶体误差太大,换用11.0592

12M晶体是无法生成标准系列波特率的,“任意波特率”也是在标准系列中。

楼主:
还没有搞好,郁闷的到了住,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换成11.0592M晶体.

感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