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通信模块设计方法?

楼主(2007-04-08):
现在有这样的需求:两地相距10km,需要在两地间交换数据,数据速率最大为1Mbps。现想自己设计一个光纤收发模块嵌入到控制设备中用于通信。请大家推荐一下方案:有什么好的芯片?激光模块? 或者有没有已经设计好的可嵌入到设备中使用的收发模块(通过一定的协议可以和该模块交换数据)?

网友A:
买现成的光端机即可

楼主:
现成的光端机不好嵌入到自己设计的电路中

况且也不能实现一些灵活的控制,不如功耗上面的一些控制(休眠之类的)

网友A:
做电源控制即可

光端机的接口也有很多种。当然,你也可以参照光端机的结构自己做。

楼主:
光电源控制不够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光端机:能提供一些状态信息,如光纤是否接好,是否有数据传输,最好还有从休眠中恢复的功能(有数据输入时换醒)

网友A:
有是有,一分价格一分货

不是要求特别高的场所,如果追求功能性确实还是自己做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