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接收端的天线匹配如何调试?

楼主(2007-04-10):
基于nrf9e5的数传模块,以发射方式调至最佳匹配,各模块发射强度相差很小。但实际使用中用一个模块对多个模块进行收发传输时各模块灵敏度的离散度非常大(倍数的差别),难道芯片的发射和接收的匹配不一致?盼高人解惑

网友A:
你如何确信你已经调到最佳匹配了?

楼主:
用综测仪监视

如题

楼主:
芯片置于无数据载波连续发射状态

调天线匹配至综测仪接收强度最大,并微调频率至中心频率一致

网友B:
你这样搞法最多也就糊弄过去.

网友C:
要在同时、同地、同条件下进行比对测试

必要时进行交叉替换,天线、天线匹配元件等依次交叉,看问题是否迁移,这样就可判别问题的原因出在哪个环节了。

楼主:
不糊弄的做法怎样的?

本人不是做RF的,望五楼不吝赐教。但千万别告诉我说要先上个百八十万设备啊,那样等于啥都没说,哈哈

网友D:
应该说只能接近与阻抗匹配

应该说只能接近与阻抗匹配,比如(50Ω阻抗),但是对于收发一体的匹配网络发射和接收是否在一个点上,还有待验证.
   (这个贴应该加"裤"子)

楼主:
交叉替换倒是个途径

但因为每个模块经过仔细匹配(当然如8楼所说只能是接近最佳,因为用于调整匹配的元件参数是离散的),各模块的相应元件表观参数不尽相同,因而交叉替换实施起来受很大限制

网友D:
交叉替换是可以看到由于元器件的离散而出现的差异,

交叉替换是可以看到由于元器件的离散而出现的差异,但并不能说明发射和接收的最佳匹配是否在一个点上,那就看你是否能控制元器件一致性尽可能好.(来料检验)

网友B:
去蹭个网分用用吧.

楼主:
网分是否也只能保证匹配到具体阻抗上了

而无法确认发射最佳或接收最佳?又或者发射接收匹配如不一致如何确认?

网友D:
能否做下面的试验

单独发射匹配你先做到最佳(比如功率输出最大),再单独光接收也做到最佳(比如接收灵敏度最高),你看看.所用的匹配参数是否参数一致????

楼主:
问题恰恰就在于

接收最佳用什么直观的方法监视?

网友E:
用综测仪监视接收灵敏度呀,你不是有这东西吗?

用综测仪监视接收灵敏度呀,你不是有这东西吗?

楼主:
综测仪如何监视接收灵敏度?

不要笑话,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就没用过RF类设备

网友E: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综测仪??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综测仪??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t=2238197

楼主:
HP8921A

我先看看你介绍的**

楼主:
看了那几位的PK

好象在研发阶段用那种方法作测试研究是没问题的,要是用于生产调试就太不直观方便了,5555~~~~

网友E:
生产这样测试当然是不可能的.呵呵

生产这样测试当然是不可能的.呵呵

网友F:
LZ简单介绍一下

1.是TD同频还是同时收发不同频率.
2.需要的灵敏度和你测出的灵敏度,IC spec给出的灵敏度有何差异.

楼主:
是T、R同频

我们的应用比较特殊,有效收发距离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太远了不行,太近了也不行,也就是说对收发综合灵敏度的一致性有一定要求。只要一致性满足要求,可以通过天线以及芯片内部功率控制调节到合适范围,问题是在我们将所有模块发射匹配调到接近最佳,综测仪显示接收到的模块发射功率基本一致,频点也一致,但实测收发竟然有效距离有倍数差别,只能怀疑接收了。

网友A:
ic本身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一致性就不强

有的都有3db的差异,距离差个一倍当然正常了

楼主:
3db差别表现在收发距离上没有1倍吧?

距离差1倍综合灵敏度要差到10多个db了吧?

网友E:
IC设计一般一致性比较高

   IC设计一般一致性比较高,不应该会有距离差倍的差异,出现距离差倍的差异,可能性很大是外围的,比如天线,匹配网络等.
   就发射而言,功率降低6db,有效距离缩短一半(户外)
              功率降低10db,有效距离缩短一半(城市或室内)
   就接收而言,灵敏度降低6db,有效距离减少一半(户外),
              灵敏度降低10db,有效距离减少一半(城市或室内).

网友C:
3dB在功率上是倍数关系

但距离上则半之,即功率翻番,距离增加50%左右。
楼主最好做交叉替换测试,立刻就知道是IC/PCB的离散性还是外围元件的离散性所导致的问题了。另外要注意天线,同样做交叉替换进行比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