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负载电容问题!!!

楼主(2007-04-14):
为了调节晶振的中心频率,我在晶振的负载电容上并了一个可调电容。
问题是我该加在晶振的Cin(输入)脚呢?还是加在电容的Cout(输出脚)呢?
听说加在输入脚会造成晶振启动困难或是不启动。
还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这要看晶体振荡电路的结构了

有的在并在晶体上,有的分别自晶体两端并联至地,具体用哪种,要看振荡电路的结构。

楼主:
亲爱的楼主

我的晶振是每个脚对地分别接了一个电容
我的意思是我为了调频率加了个可调
这个可调电容应该加在哪个脚上然后对地呢?
是对应芯片的晶振输入还是晶振输出?

网友A:
都可以

输入的影响大些。

楼主:
谢楼主

谢谢楼主
有时间请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