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给一份GB2312->Unicode的转换表

楼主(2007-04-15):
网上只找到一份Unicode->GB的转换表,不能用二分查找。或者有什么算法可以在Unicode->GB表快速查找Unicode码?
谢了!
E-mail:lshlin@163.com

网友A:
你既然有Unicode->GB了,就可以自己做一份GB2312->Unicode的了呀

网友B:
用圈圈做的USB鼠标、键盘来玩,自己写一个排序程序练练手

举手之劳,半小时搞定。

楼主:
对上位机编程不熟

不过倒是可以用下位机排好,再用串口发到上位机,好苯的方法,呵呵.

谢谢 圈圈,平常人

网友A:
我直接用excel打开,选择逗号做分割符,然后排序

然后再插入两列,输入逗号,拖下去,产生两列逗号,保存之, OK. 不用自己编程啊。

网友C:
下位机能做好,那么你肯定会用TC吧,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

直接编一个函数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可能以为读取文件、保存文件很神奇……其实很简单的,搜一下就知道了,呵呵

楼主:
用圈圈的方法作了一个文件,可以了,^_^ 谢谢!

这是不是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做下位机的是不是也要熟悉一种上位机编程语言阿?

网友A:
最好多会一点......不用很精通,但是基本的东西会用就行

VC++,VB,Delphi,C++ builder,MATLAB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