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款实用的gps模块

楼主(2007-04-17):
不知道眼下商品级的gps模块的使用和应用情况又有什么进展,厂家和型号越来越多,价格也是降了不少,一直有个项目想在我们的一款手持机上集成这个模块,不知道可行性和现在的难度有多大,主要是下面几点不知道现在做的如何:

1)启动时间,什么冷启动、热启动,好像时间都颇长,这样机器的开机时间就挺长,不知道现在哪款模块做得比较好;
2)功耗,手持机本身的耗电比较敏感,再加一个GPS模块,电池的负担就比较大了,所以不知道现在GPS模块的功耗是多少,最好不超过50mA,1000mA锂电池可以用个一天;
3)精度,民用的究竟如何啊?不采用DGPS方式,大概能稳定到20米的范围就可以了;
4)天线,外接的天线好像样子比较夸张,我们需要做到模块上的,应该有这种的吧;
5)体积,当然是越小越好,可以比较方便的集成;
6)通道,应该和接收时间有关系。

项目马上立项了,行家帮忙推荐几款上面指标不错的模块,或者发资料到xuleon@163.com

网友A:
回复:

1,冷启动时间比较长,一般在30-60秒。这个参数模块基本都差不多。热启动时间就很短了,一般是1-5秒。
2、功耗比较小的是ublox的模块,模块电路38mA,sirf的模块电流要大一些,一般是68mA,不过最新的sirf模块电流可以达到45mA左右。(如果加有源天线一般加2到10mA左右)
3、精度一般模块都能保证10米左右。
4、天线分陶瓷天线和pf天线,天线还可以是有源的和无源的。一般常用的是陶瓷有源天线,由于有放大,灵敏度高,无源天线对射频的要求比较高,最好加一级放大。
5、体积ublox的是17×22×3mm,sirf我见到的小的是13×15×2.8mm。
6、通道现在不重要了,16通道足够了。一般gps3颗以上就可以定位了。

gps接口基本都是串口,9600波特率的居多。

楼主:
回答得很详细,谢谢!

你是这方面的熟手了吧,那么能满足以上条件的型号是什么?什么价位?

网友B:
价格敏感的话用台湾产的GPS

比如旺玖(Prolific)、普诚(Princeton)、晨星半导体(Mstar)、联发科(MTK)等,这几家都出GPS专用芯片和完整解决方案,旺玖号称最便宜了,他们有自己的模块,也有第三方用他们的方案出的,听说大客户价不到200,不过一分价格一分货,如GPRS模块一般,据说台系的GPS也存在和GPRS产品类似的问题,没有用过不好直接评价。Sirf的性价比不错。

楼主:
谢楼上几位热心人,不知道双龙的这款GPS模块如何

有无实际用过的?

另外天线方面不太明白,陶瓷有源天线是否就是那种接出来的亠头比较大的那种,好像看现在几家大厂的民用GPS,比如GARMIN,都看不到很大的天线了,以前的手持gps还说可以外接天线,现在好像也没有了,是否是因为现在都采用了小型天线?或者说是隐藏天线,这种天线的灵敏度、接收能力应该也不会太逊色于外接天线吧。pf天线是什么意思,是否就是这种隐藏天线?

网友C:
同问!

pf天线是什么意思?还有,无源天线对射频要求较高,需要加放大器
U_blox公司的GPS模块已经在模块里面加入了LNA,还用在外面加放大器么?

网友A:
我们常用的就是陶瓷有源天线。

实际上的外接的天线也是这个。只不过增加了一根长长的线。天线加了一个外壳而已。这样的天线一般是25×25mm大小。

现在天线已经有比较小的了,如18×18mm,15×15mm,12×12mm。基本可以集成在机器里边。灵敏度也不错。

pf天线和手机天线类似,是用金属片制作的一种很小的天线,谐振在1575Mhz。我们有客户用在手机gps里边,配合ublox的模块,没有加放大,效果还可以。

不过这个对射频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都用有源陶瓷天线。

网友C:
谢谢9楼

谢谢9楼,你说的对射频要求比较高,是不是指在布板子的时候要求较高,我是菜鸟,在这方面几乎不懂。我看设计天线的时候需要50欧姆阻抗匹配,什么意思?

还有,有源陶瓷天线多少钱?

网友D(2007-05-23):
R:请推荐几款实用的gps模块

1.集成18x18mm有源天线的模块,20x30x7.8mm ,已经有客户用于PDA产品。使用sirf3单芯片,集成度较高,模块物理接口使用8pin FPC连接,只需做外部电源设计。

2.另外有2款SMD封装的,尺寸是20x15x4mm ,13x15x2.5(低功耗SIRF3) ,都有管脚可以用来控制模块的电源供应。可以配内置有源平板天线(内置有源chip天线,4螺旋天线)及外置有源平板天线。

Acquisition Time
Reacquisition   0.1 sec., average
Hot start    1 sec., average
Warm start   38 sec., average
Cold start    42 sec., average

Tracking      -159dBm

详细的datasheet,我发给楼主,其他人有需要了解的请联系我。
qq:171542280(GPS)
msn:snsun2008@hotmail.com

网友E(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

网友F:
北天的模块便宜,效果也不错。

网友G(2020-08-11):
项目需求还在吗?我们有移远的GNSS模组,能满足要求,更多详情Q541591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