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2.4G的抛物面天线,用什么振子好?

楼主(2007-04-17):
如题,大家帮忙推荐几个,我自己试了一下,发现环形天线效果效好,但是不知道尺寸应该用多大效果是最好的,还有阻抗方面应该怎么处理,我用的是50欧同轴,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2.4G用抛物面太大了

一般都是微带阵列或者串联振子天线

楼主:
楼上可否说说串联振子天线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