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汽车内部设备之间采用什么样的无线传输方案比

楼主(2007-04-29):
比如汽车内有个带GPS功能的主机,外面挂一些外设如显示、图像采集等设备,现在一般都采用有线方式连接,这样给安装带来一些不便,有没有什么比较廉价的无线连接方式呢?传输速率也不用很高,蓝牙方式应该可行,可它的成本太高了,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A:
蓝牙确实太贵了

关键是你的速度要求,2.4G信道的带宽较大,1G以下的传数据可以。

楼主:
Re

速度我觉得一秒能传20K左右就可以了,就是传图像的数据量大点,一般车内采集的一幅静态图片压缩成jpeg后也就几K到几十K左右。其它设备的数据量都比较小,对速率没什么要求,传输距离在遮挡的情况下10米以内就够了。

网友A:
用2.4G的芯片或模块即可

传输速率500K-1M,速率、距离均可满足你的需要,如CC2500、nRF2401A等。

楼主:
谢谢斑竹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因为主机本身有GPS和GSM/GPRS或是CDMA,加上这种无线射频模块后会不会容易给GPS和GSM/CDMA信号带来大的干扰,另外不知这种方式传输语音效果如何,会不会影响通话质量?

网友A:
不会互扰,频段不同,但要注意电源波动的影响

语音用谁传输?

楼主:
前面写错了

我是说能不能先把语音调制成数字信号后通过这种无线方式来传输,然后受话端再解调成模拟的语音信号?另外除了蓝牙,还有什么可以直接传输语音信号的吗?

楼主:
不能说调制和解调,应该是通过A/D和/D/A转化吧

网友B:
嘿嘿

还没搞定?同情一下

楼主:
还没搞呢

只是有这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对这块没经验。不用同情要帮忙啊,木冬瓜有什么好主意可以指点一下思路不?

网友B:
msn聊聊

呵呵
mutoudonggua@126.com

楼主:
先谢了

上班时不能上msn,晚上回去再加你

网友B:
嘿嘿,晚上俺就回家啦

网友C:
sky_001

一般的低成本RF芯片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蓝牙是数字信道,不能直接传音频模拟信号

只是多数蓝牙模块本身都带有音频ADC而已,用其它数字信道也需要进行模数转换,只有用模拟信道可以直接发送,但用模拟信道传输数据就得进行调制解调了。正确的方法是用2.4G信道加音频ADC实现,也有自带ADC的RF IC。

网友D:
at45db041b SPI flash 存贮器的调试日志

at45db041b SPI flash 存贮器的调试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