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短路可以上网吗

楼主(2007-04-29):
我刚办了ADSL快一个月了,这几天突然电话不能用了,ADSL上网正常,还以为是电话有问题,平时也不怎么打座机,没放在心上,可是突然接到电话局打来的电话说我家电话线短路,找时间上门修一下,我觉得奇怪,电话线短路怎么还能上网呀?

网友A:
ADSL用的是载波技术,所以无关

楼主:
谢谢chunyang,可是短路了啥载波也没有了呀

我猜可能是短路点还不是实短,一有点电阻存在,所以还能有信号,按说音频信号也是有的,只不过电话线上的直流分量太弱,无法给电话机提供电源。是不是这样?

网友A:
高频载波信号不用在电话线上构成回路

网友B:
据说电话单线上网

据说电话单线上网

我以前办的网通的就是这样:可以上网,打电话不行

网友C:
at45db041b SPI flash 存贮器的调试日志

写的不错呀

网友C:
电话单线上网

电话单线上网

网友D: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单线上网

网友A:
用高频载波就可以单线传输的

高频下,就是你想双线传输都不可能,传输线的电容效应就将信号耦合过去了,二者无法形成回路关系,这和低频信号的传输差别很大。也正是这个原因,高频信号如果用导线传输必须采用屏蔽缆而且特征阻抗要和输出信号源匹配。

网友E:
ADSL是高频载波吗?

网友E:
呆会把电话线掐一根试试

那为什么把长距离的平行线换成双绞线掉线就不频繁了呢...:)

网友A:
ADSL用的是载波信号传输

同样线材下,至于双绞线效果更好,在于其共模抑制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