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CC2500跳频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各位高手,我现在做CC2500的跳频设计,不过我这个跳频不需要在工作时跳频,只需要在开始的时候搜索到一个合适频段,接下来都在这个频段通信。
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是:CC2500的主从端时间上同步的不是很好,主端发送的数据从端有时能收到,有时不能;而且从端在回发数据给主端的时候,主端根本收不到!我用的MCU是C8051F330!下面是我的收发主程序:
void main()//发送端程序
{
    char len;
    int i=0;
    int k=20;
    PCA0MD &= ~0x40;
    Init_Device();
    SPI0CN |= 0x01;    //enable SPI
    System_Delay(5000);
    SetupCC2500();
    System_Delay(512);
    len=sizeof(txBuffer_CC2500);
    while(1)
    {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2, f[0]);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1, f[1]);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0, f[2]);
        halSpiStrobe(CC2500_SIDLE);
        txBuffer_CC2500[1]=i;
        halRfSendPacket(txBuffer_CC2500, sizeof(txBuffer_CC2500));//试发送消息给接收端
        if(halRfReceivePacket(rxBuffer_CC2500,len))break;//等到对方的回应,得到回应消息跳出
        if((k--)==0)//k从20减到0换一个频段
        {
            k=20;
            i++;
            if(i>8)i=0;
        }
    }
    while(1)
    {
        P13=1;P14=0;//LED显示状态
    }
}

void main()//接收端主程序
{
    char len;
    int i=0,n=0;
    int k=180;
    PCA0MD &= ~0x40;
    Init_Device();
    SPI0CN |= 0x01;    //enable SPI
    System_Delay(5000);
    SetupCC2500();
    System_Delay(512);
    len=sizeof(rxBuffer_CC2500);
    while(1)
    {
        if(halRfReceivePacket(rxBuffer_CC2500,len))//试接收来自对方的信号
        {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2, f[0]);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1, f[1]);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0, f[2]);
            halSpiStrobe(CC2500_SIDLE);
            txBuffer_CC2500[1]=rxBuffer_CC2500[1];//记住频段号
            halRfSendPacket(txBuffer_CC2500, sizeof(txBuffer_CC2500));//发送回应消息,告诉对方就在该频段通信
            break;//此时已搜索到频段,跳出,以后都工作在此频段
        }
        if((k--)>0)//k从180减到0换一个频段搜索
        {
            k=180;
            i++;
            if(i>8)i=0;
        }
    }
    for(n=0;n<len;n++)
        trdata[n]=rxBuffer_CC2500[n];
    Send_String(trdata,len);       //串口输出数据
    System_Delay(512);
    while(1)
    {
        P13=1;P14=0;//LED显示状态
    }//数据稍后再做处理
}

网友A:
这里不存在“同步”问题,你的这个系统还称不上是跳频系

    IC设置正确的话,能否收到数据只与频点是否相同有关,只是要注意信道稳定时间,芯片建立正常工作态包括设定频点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要保证数据发出之前,接收端已经稳定即可。反向通讯时也同样,主端在发送完数据后立刻切换到接收态,而从端收到数据后切换到发送态一定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发送数据,以让主端建立正常工作态。

楼主:
发送端不知道怎么判断可以转为接收状态?

接收端可以在看到收到数据的时候用返回值判断然后跳出,但是发送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不仅要换频道使劲的发数据而且要接着判断有没有收到回应的数据?
现在我是接收端收到数据串口里面已经显示了,接着循环的向发送回发数据,但是回发的数据发送端没有收到,不知道在这回发的时候收发端怎么处理一下好?

网友A:
发送完直接转换就是,无需什么“判断”。

楼主: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发送成功的,版主你有什么办法么?

因为是频段更换不断的发送,所以不确定是在什么时候能发送成功。能确定频段退出搜索是要在收到接收端的回应信号后,即所谓的握手。可能我真的处理不好吧,版主,你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理解

数据发完就转接收,不管对方是否收到,而对方是否收到及是否正确要靠接收回复信息来判断。

楼主:
版主,我有发送后就立马转接收,你看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2, f[0]);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1, f[1]);
        halSpiWriteReg(CC2500_FREQ0, f[2]);
        halSpiStrobe(CC2500_SIDLE);
        txBuffer_CC2500[1]=i;
        halRfSendPacket(txBuffer_CC2500, sizeof(txBuffer_CC2500));//试发送消息给接收端
        if(halRfReceivePacket(rxBuffer_CC2500,len))break;//等到对方的回应,得到回应消息跳出

网友A:
注意接收转发送一定要等转换完成后再延时才能发送数据

网友A:
给你个时序

设A为主机、B为从机,初试状态:A发B收。
A送数据,送完后立刻转接收同时启动一定时事件,定时周期稍大于T,B收到数据进行判断是否正确及是否该返回数据,如是,转发送态,延时t1,开始发送数据,数据发送时间t2,T=t1+t2,数据发送完毕再转成接收态。A在T内如果收到正确回应则进行下一步处理,如没有,重复刚才的过程并记录出错次数,出错次数超出预设值要采取相应措施如上报或删除B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