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相距500米通行.从抗干扰考虑应怎样通信?

楼主(2007-04-29):
见过一个产品上用的是一跟I/O线和一根公共地线,用12V的一线通信,8ms发一位.我想请教一下,一线通信是否是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使用的方**如果资源不紧缺是否还是用异步串行方式比较可靠且正规?
不过一线也有好处,用2芯线就可以了,而要用串行口,则要3根线.
正规产品应怎样做?

网友A:
这个距离该用485,直接传输都不可靠。

楼主:
在该产品上通信线上也用光藕,且通信线电源单独的.

那他就不是直接传输吧,另外,他用一个变压器,次级是两组,一组出10V,给单片机系统供电,另一组出15V,只用与通信线路及光藕.
这种方式是否也不如用485可靠且正规?

网友A:
这里的“直接”指单端电压信号的直接传输

而隔离是抗干扰措施,提高的是系统的可靠性,于信号的长距传输本身完全无意义,二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长距传输只能用差分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485就是前者的一种形式,电流环则是后者的代表。

网友B:

两单片机相距500米通行.从抗干扰考虑应怎样通信?

网友C:
要想可靠要有好的通信协议,用简易can

网友D:
差分信号本来抗干扰能力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