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迷糊了

楼主(2007-04-30):
一个总线双向驱动芯片245,包含的主要引脚:输入、输出、VCC、使能端(就一个,只要有效,则双向口就可以两个方向传输)
请问:如果VCC还没上电,使能端口也无效的情况下
     仅输入脚接了输入信号,那么VCC端可能有电压么?输出脚可能有电压么?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对

245有一个使能脚和一个方向脚,使能脚有效时由方向脚决定数据传输方向,无效时隔离。未加VCC时,如果在IO上加电,因IO对VCC存在内部钳位电路,故VCC上亦会有电压,只是低于输入的电压并由输入电压源的合成等效内阻最终决定其电压,该电压和当前IC的逻辑状态共同决定了输出是否存在电压。

楼主:
谢谢了,好着急
那意思是即使使能端无效,一端A有输入电压,另一端B也有可能有输出电压了???
那与B端相连的东西岂不要烧坏了么
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当VCC不供电时,输出绝对没电压
当然也可以在输出端加一嵌位电压功能的电路来解决
不知道我说的对么

网友B:
能找到绝对的开关就能实现...

要不用继电器组一个,呵呵

网友A:
已经说了,是否有输出不一定,要取决于使能端的状态。

使能端无效就不会有输出。即使有输出也不会烧什么,否则正常使用时怎么办?确实莫名其妙。

网友B:
楼上的:)

人家是说没电的时候...:)

网友A:
wufeng_495该看看我的前帖

就是针对没电的时候,别忘了IO钳位电路的存在,去看看逻辑电路的内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