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视卡问题

楼主(2007-05-01):
我的电脑装了电视卡,但是在收看时在屏幕的右半部分有垂直的波纹干扰,如果是开关电源干扰不可能只有右半部分干扰,而是整个屏幕都有啊!小弟不知是什么干扰,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是电源干扰,但可能不仅仅来自PC电源本身

    主板上的电源变换系统也可能是噪声源。干扰是具有频谱的,其中某些频谱恰好落在TV的行频或帧频内,造成的干扰就是有规律的,具体你的个案而言,你的TV卡行频受扰,而且干扰源与行频存在固定相差,所以表现为半部受扰。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chunyang!

谢谢!非常感谢chunyang!不知怎么解决,还请大虾们给出解决方案啊!

网友A:
无法简单解决,可试试更换好点的PC电源(200元以上的)

如果是主板引起,因在主板上或电视卡上改造电路(主要是加装滤波器)对初学者不切实际,故可行的方法只有更换主板或抗干扰力强的电视卡了。

网友B: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很可能是软件问题或卡的问题

建议你先换台电脑试试,
电视卡软件有DScaler、WinDVR、Fly2000TV等,在MCE2005或者VISTA下媒体播放器直接支持电视卡
建议用DScaler,有很多画质提升的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