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DM9161和DP83848吗?

楼主(2007-05-08):
有人用过DM9161和DP83848吗?

这两个初始化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的情况是,程序在DM9161的板上可以运行
在DP83848的板上,每次都能收到数据,但只有偶尔几次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12-04-19):
请问一下,DM9161咋初始化啊?谢谢了,看了半天也没弄懂,大概说下就行,或者是看资料的什么地方

网友B(2012-05-30):
DM9161  DATESHEET上面有讲如何初始化····

网友C:
建议使用DM9161CEP试下,性价比高

网友D(2012-11-06):
推荐使用DM9161CEP

网友E(2014-03-04):
正准备在两个中间选一个试试看

网友F(2015-03-23):
您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吧。我想将lpc2378+9161的改成lpc+83848的。初始化应做哪些修改?

网友G(2016-04-18):
这个芯片真的好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