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200发出的DTMF信号放大多少才能符合标准

楼主(2007-05-08):
我用51控制9200拨号,但9200发出的信号较小,(电压)要放大多少才能被交换机识辨。
9200在摘机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A:
数十mV至200mV

楼主:
有劳chunyang大哥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DTMF电平, 高频群:–7 dBm ± 3 dB,低频群:–9 dBm ± 3 dB

网友C:
用什么样的设备可以测量DTMF的发射和接收功率

我设计了电话远程传输系统,有接收器和发送设备组成,现在问题是大部分用户都是可以正常传输数据的,个别用户不能传输,我的数据是摘机后DTMF方式传送的,从接收器反应的现象看是发送设备的发送功率或者是接收器接收功率不足的原因,我这里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测量,只有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可以用来测量吗? 还有什么专用设备可以测量吗? 各位大虾帮忙推荐一些方法吧!!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大致看看,为此买专业电信终端测试仪不值得

在特定的负载下(同一个),看信号幅度。

网友A:
对比可以正常工作的信号之相对幅度

    不过接收灵敏度未必相同,故只能大致测测。专业电信终端测试仪可以产生符合标准并可调的DTMF信号,DTMF接收测试能够直接给出信号幅度和失真度指标,但如果不是专业的电信终端设备制造商如生产电话机、Modem等的厂家,购买这样的设备实在是“大**打蚊子”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对电路原理的正确理解和设计,要多做试验,总结反应趋势,仪器方面一部成品电话和一部万用表就足够了。

网友C:
请问dbm 与 v 之间的换算公式?

网友D:
dbm 与 v 之间的换算公式到模拟技术看这一帖

○ 推荐一份宝贝资料:挠人dB(分贝)及其它

网友C(2007-06-07):
在特定的负载下(同一个),看信号幅度

请问chunyang  在特定的负载下(同一个),如何从信号幅度去判断? 是否电平的峰峰值和电平差也有要求?

网友A:
看信号的大小就行了,用示波器看,甚至用万用表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