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hunyang兄:GPRS模块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5-08):
换了一个新的GPRS模块,怎么调都识别不了AT指令。

这个模块所能识别的电平值为
高:2.8V左右
低:0V左右

我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波形表现的很好,高的大概3V左右,低的0V左右,

愚认为识别一个电平信号有2点:(1),电平值匹配
                             (2),信号够好

应该说从我所理解的角度来看,模块满足的很好了,但是模块就是识别不了AT指令。

可能我哪里理解还有问题吧,望chunyang兄指教。

网友A:
几种可能

1、连线不对;
2、未启动;
3、波特率问题;
4、模块是坏的。

楼主:
to:chunyang兄

1,我拿以前的旧模块试过,连线应该没问题。
2,每次试验时,都手动启动模块了。
3,新模块是自适应波特率的,因此波特率应该不存在问题的。
4,模块也不会有问题吧,我换了好几个了。

感觉有些东西吧,理论上来说困难不大,但是呢,实践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啊,我估计可能是我还有些细节没有注意到。

网友A:
好好检查

先排除连线问题,估计存在初级错误或故障。

网友B:
支持chunyang

我觉得chunyang兄说得没错,模块不能通讯也就这几种可能,不管什么模块都是一样,不知道楼上兄弟用得是什么型号的模块,依我看因当是模块没有启动,有电平并不能代表模块启动,不知道老兄是如何知道模块已经起动了的

楼主:
to:chuxuez

我用的是GR64,GR64有一个参考输出VREF,这个VREF可以当输出用,也可以用来指示模块是否启动。
我就是测一下VREF来验证模块是否启动。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和chuxuez

已经解决。其实问题很简单,就象chunyang兄说的,犯的是初级错误,其实GPRS模块已经有了响应,只是这个响应在我所用的串口芯片上体现不出来,导致我认为GPRS模块没有反应。

再次谢谢chuanyang兄。